找了几家传感器公司都没有生产测长度传感器了,那现在测长度用什么仪器来测量?

楼主(2015-04-01):
找了几家传感器公司都没有生产测长度传感器了,那现在测长度用什么仪器来测量?

网友A(2015-05-28):
可以用编码器代替测量

楼主:
测长度传感器ZLS-Pd自适应控制技术可测金属材料长度,ZLS-Pd是根据中国市场特别定制的一款测速测长传感器,可用于金属材料长度,传感器有2个正交测量信号输出,能同时测量两个方向的速度、长度,测速传感器特别适合测量粗糙表面,如绒布、毛皮等纺织品,涂层或粘胶表面,泡沫橡胶表面。测长度传感器也可用于钢轨、木材长度在线切割监控,圆周长测量,圈筒绕组线长度测量,金属材料长度测量,电缆或砂纸长度和速度测量,起吊设备运行速度监控,汽缸运行速度监控。 除能测量速度和长度外,还可以识别开机、关机和运动方向。
测长度传感器ZLS-Pa的量程较小,怕测不到数据,所以给其推荐使用ZLS-Pb,量程较大,传感器也不会太重,正好满足客户要求。但是由于无现成样品让其试用,所以方案一直审批不通过。测长度传感器ZLS-Pb就像相机照相一样,相机是固定的但是背景不会改变,在同一个背景下,人物站在不同的位置,人物就好比是被测物体,他移动了多少的长度。

网友B(2015-12-10):
你可以找一下IMS的光幕,是国内专业研发生产测量光幕的,可接受非标定制,技术属于行业领先水平,有安全光幕,交叉光幕与测量光幕3大系列产品,或许有你需要的。

www.chinasensors.com.cn

网友C(2016-04-16):
感谢大神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