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放大器接线

楼主(2015-04-02):
三菱伺服放大器MR-J4-10A,如何与PLC接线???

网友A:
没有报警的,自己可以添加进去

网友B:
从PLC Y0~Y2中选一个做脉冲输出信号,Y4~Y7选一个做方向输出。

如果楼主选用的的是DOG原点回归方式的话,另外还要接一个清零信号(Y4~Y7),原点回归的时候要用到。PLC输入需要接DOG信号(原点回归的近点狗),伺服的零信号。

剩下的线SON可以接PLC也可接外部开关,EMG、LSP、LSR必须接,PC等就看楼主的工艺要求了。

具体可以参考伺服手册和PLC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

网友C:
是接FX系列PLC还是Q系列定位模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PLC Y0~Y2中选一个做脉冲输出信号,Y4~Y7...

我的PLC是西门子s7-200 226,为源型输出,刚才说的放大器为漏型输入,两者不兼容,考虑换一款兼容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