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协伺服电机分析伺服驱动器RS-485通信配线方法

楼主(2015-04-02):
  以下说明使用RS-485 进行通信的伺服驱动器之间的配线方法。设定及通信方法请参照参考资料『通信接口』。

使用RS-485 通信,可以在与上位控制器连接1 个驱动器的状态下对上位控制器输出的多个驱动器的参数进行变更及通过上位控制器测定位置偏差和转速等显示状态的波形。

以下是三协伺服驱动器之间的配线方法。CN1 的43pin 和44pin 使用数据用配线,45pin 进行信号接地配线。

连接器配线复杂的客户,请使用端子台进行信号分配

RS-485 通信的配线要点:

L1:最大3m;上位控制装置和驱动器连接器CN1 之间的配线长度要控制在3m 以下。

L2:最大1m;各副驱动器和转接端子台之间的配线长度要控制在1m 以下。

终端电阻:电阻值 220Ω 0.25W;在顶端驱动器的连接器CN1 的43pin、44pin 之间和上位控制装置间连接。上拉/下拉用电阻值 1.2kΩ 0.25W;上位控制装置侧请连接上拉/下拉用电阻(线路数据处理逻辑固定用)。

以上由三协伺服电机深圳宇鑫自动化小编整理0755-33983210 http://www.vaneautomati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