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定位平台对于负载的要求是否很高?

楼主(2015-04-02):
纳米定位平台对于负载的要求是否很高?

网友A(2015-05-28):
NM-Z-15A是一个压电扫描柔性引导平台,该平台集成电容位移传感器。它的特点是作为一个参考面可以集成NM-XY-100A来实现三维位置控制。
其特点是高于纳米级的分辨率和重复性。这个平台是用来测量轴偏差极端微小角度偏差,用在扫描探针显微镜末端和其他不能容忍微小偏差的应用。

网友B:
NM-X-5A纳米定位平台尺寸小,毫秒级响应时间,应用在需要高可靠性和高输出的方面。轻质量,高刚度,可以用于极端高的带宽环境。
电容传感器提供了高于纳米级的分辨率,实现在6微米内的闭环控制。柔性导轨使运动平滑,运动范围可减小到5微米。因为结合了数字闭环控制器,NM-X-5A纳米定位平台可以实现高于纳米级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