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平台的行程和精度大概有多少?

楼主(2015-04-02):
纳米平台的行程和精度大概有多少?

网友A(2015-05-28):
NM-Z-15A是一个压电扫描柔性引导平台,该平台集成电容位移传感器。它的特点是作为一个参考面可以集成NM-XY-100A来实现三维位置控制。
其特点是高于纳米级的分辨率和重复性。这个平台是用来测量轴偏差极端微小角度偏差,用在扫描探针显微镜末端和其他不能容忍微小偏差的应用。

应用领域

扫描探针显微镜;

干涉测量;

精密工程;

计量;

推荐控制器

NM3110

主要特点

>5微米运动范围,高于纳米级分辨率;

振荡频率>3K;

0.005%磁滞、线性度;

现场扫描最优化;

高稳定性;

特殊钢材外壳;

网友B:
NM-Z-15H是一个集成了电容传感器的纳米平台(压电扫描扫描柔性引导平台)。这个平台有一个中空的芯,是用来在中间放微小的样品或光纤。它的特点是作为一个参考面可以集成NM-XY-100A来实现三维位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