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长时间定时器的值做运算

楼主(2015-04-02):
  求助!我想用长时间定时器的当前值做运算。比如我设定的值为24小时我想每个小时给个输出应该怎么做?

网友A:
用定时器接力方式,即先启动一个定时器记时,记时时间到时,用第一只定时器的常开触点启动第二只定时器,再使用第二只定时器启动第三只,如此等等

楼主:
这也是一种办法.我明白我的问题了是因为我定时器的值是BCD码做运算时通道里的数据是二进制的所以不成功。谢谢你!

引用 网友A:
用定时器接力方式,即先启动一个定时器记时,记时时间到时...

网友A:
不客气

引用 楼主:
这也是一种办法.我明白我的问题了是因为我定时器的值是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