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使用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5-04-02):
电磁流量计的优点有很多,缺点也有不少。比如说电磁流量计的优点就有:电磁流量计的测量范围度大;电磁流量计的口径范围比其他流量仪表的要宽;电磁流量计测量的体积流量不受流体密度、粘度、温度、压力、电导率的变化而受影响;电磁流量计的前置直管段要求较低;电磁流量计易于选择与流体接触件的材料品种,可应用于腐蚀性流体。

除了以上的优点外,深圳中航电脑智能系统也为大家讲解下电磁流量计的一些缺点:不能测量电导率很低的液体;不能测量气体、蒸汽和含有较多较大气泡的液体;流速与速度分布不符合设定条件时,将产生较大的测量误差等等。

当然电磁流量计在使用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注意事项,请用户们参考:

(1)液体应具有测量所需的电导率。并要求电导率分布大体上均匀。因此流量变送器安装要避开容易产生电导率不均匀场所,例如其上游附近加入药液,加液点最好设在变送器下游。

(2)变送器测量管必须充满液体(非满管型例外)。

(3)电磁流量计变送器的外壳、屏蔽线、测量导管、以及变送器两端的管道都要接地。并且要求单独设置接地点,绝对不要连接在电机、电器等的公用地线或上下水管道上。转换部分已通过电缆线接地,故匆再行接地。以免因地电位的不同而引入干扰。400-006-7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