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RS指令写入不了数据?

楼主(2015-04-02):
串口可以读取到D50  D51内的数据55和41,但无法写入数据10和15,D60和D61始终为0 没有数据!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这个东西这么难啊?居然没有一个人解说!!!

楼主:
搞定了!很是高兴啊!

网友A(2015-11-04):
执行“RS”指令的条件是“100ms”,过了这个时间就失效了。

网友B(2017-03-11):
你好可以把plc程序界面的plc参数设置告诉我一下吗?或者给张截屏

网友C(2017-07-14):
回复内容:程序在原来基础上应该怎样修改,求答案

引用 网友A:
执行“RS”指令的条件是“100ms”,过了这个时间就...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这么难啊?居然没有一个人解说!!!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很是高兴啊!

怎么搞定的

网友E(2017-11-15):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程序在原来基础上应该怎样修改,求答案对: j...

这样就可以接收电脑串口发送的数据了

网友F(2018-10-22):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anyzhang  这个东西这么难啊?...

网友H(2019-01-04):
你什么解决的啊,能交流一下吗

网友I(2019-08-08):
呵呵,RS只发送了2个数据肯定不理你的,地址码,功能吗,数据区,数据个数,CRC校验码,都没有,设备怎么知道你想做什么

网友J:
CRC校验要自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