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50iP的时间能设置吗?

楼主(2015-04-02):
如题! 是否是只能显示呢?用系统寄器LW-9011 ~ LW-9023,只能读(显示),改写不了啊。 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你是离线模拟吧。

楼主:
不是啊!

写了程序下载到屏里试的。感觉只能读(显示),不能写啊!

网友A:
      元件设置对不对,输入功能启用没有。

楼主:
‘启用输入功能’肯定要打勾啦,否则键盘怎么出得来?

网友A:
那就是TK6050iP无万年历功能。

楼主:
万年历应该有吧!在屏的右下角有一个箭头,可以进入系统设置项,里面有日期/时间设置,我也试过,可以改写!

但从给的系统本地时间相关地址(LW-9010 ~ LW-9023)但不能写!数值输入元件、键盘....、这些都反复检查过,没有发现问题。数据格式从BCD或U,也试过,一样的情况,只能显示

网友B(2015-05-09):
 元件设置对不对,输入功能启用没有

网友C(2017-01-17):
没有万年历

引用 楼主:
万年历应该有吧!在屏的右下角有一个箭头,可以进入系统设...

网友D(2018-06-10):
引用 楼主:
万年历应该有吧!在屏的右下角有一个箭头,可以进入系统设...

我也试过,寄存器确实是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