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 PLC整数转ACSII码输出打印

楼主(2015-04-02):
我要把整数送到表指令里面,然后再从表里面移出转成ACSII码输出打印。比如16#4230对应ASCII码B0直接送出打印就可打印出B0,我把4230送到表指令里面,然后再移出转成ASCII码,监控高字节是单引号的‘4’‘3’‘2’‘0’打印的话也是4320,那请教下如何把整数转成可以打印出16#4320对应的ASCII码

网友A:
有ITA命令啊,直接转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ITA命令啊,直接转就行了。

ITA用过了,转后打印还是原始是数,也就是4230 ITA转后打印还是4230

试了下用B-I然后I-BCD就可以打印出,只是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