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从官网要到了软件,用网线连接成功

楼主(2015-04-02):
今天从官网要到了软件,用网线连接成功,截图如下

遗憾的是连接上LOGO后,外网就连不上了,断开LOGO后外网才能用

网友A:
应该可以设置吧,一定是姿势不对

网友B:
为什么连接LOGO 外网上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设置吧,一定是姿势不对

这个是上位还是下位还是侧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设置吧,一定是姿势...

 下位,慢慢是各种姿势,嘻嘻.

楼主:
现在连接上可以上外网了。

网友D(2016-11-22):
什么东东???fueridgyfeh

网友E(2019-09-07):
请问要往Logo!中导入程序的话,Logo!PLC的SD卡是否一定不可或缺的啊?谢谢各位大侠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