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在磨床上的问题求大神

楼主(2015-04-02):
厂里有台磨床,砂轮电机11KW,采用变频器控制,在低频时电机运转卡,转速不均匀,请问该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A:
磨床特性是当砂轮片外径大时,砂轮转速低;当砂轮片外径小时,转速可以适当提高。近似衡功率负载。由于电机的额定功率与最大转矩的比值基本是一定的,所以当转速过低时,提供的实际功率就不够了。磨床应制定对不同砂轮外径的变频器运行频率设定范围的指引。工程部根据测试结果制定,比如你题目所提的情况,应适当提升频率。另一个方法,就是对砂轮外径检测,来调整运行频率,维持线速度近似衡量!参数设定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你要注意这个频率是与砂轮外径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