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维修故障求助

楼主(2015-04-02):
   75KW直流电机配备590直流调速器运行了一年出现了烧调速器内部励磁保险B与c相怎么回事,电机返厂修了两次,调速器更换了内部电源板。

————

 求教?

网友A:
要回答你的问题,还要知道两个关键问题:

1、直流电机额定励磁电压;

2:、直流电机维修两次是什么故障原因,电机使用了多久?怎么维修这么频繁?

网友A:
首先,我们来看590的励磁回路。

由于590具有弱磁功能,它的励磁电路的主电路一般又两个二极管和两个可控硅组成的半控全波整流电路!

可控硅触发有变压器隔离,因而主电路问题造成控制电路损坏可能性极小!不像变频器采用IGBT较多,功率单元出问题触发电路必然损坏!

同时由于590采用CPU板、电源板、触发板、主电路功率单元的清晰结构,可靠性极高,基本可以排除CPU问题、触发板问题造成励磁电路故障。

网友A:
好了,你烧励磁保险,基本可以确定是主电路和外部电路(电机问题)。

网友A:
检查相关的阻容吸收器件,二极管(正反向电阻)、可控硅(A-K正反向电阻无穷大,G-A正反向电阻无穷,G-K正反向电阻在十几欧到几十欧)、是否OK。

网友A:
另外就是外部励磁线路是否有短路现象,励磁回路是可以按器件维修的,看不出更换电源板的必要。

网友A:
从控制的角度,如果直流电机额定励磁低于200VDC,励磁交流电源应采用220VDC,这样在弱磁调节,控制的灵敏度高些。弱磁倍率由HMI面板参数设定。

楼主:
首先感谢  琴话 解答协助。

——————————————————————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现场问题,搞了几天了,一直没解决。

不了解现场情况。已经转达我朋友。

————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