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ISPSOFT

楼主(2015-04-02):
大家好,第一次用台达的plc(DVP40EH00T3),用ISPsoft编程时怎样调用子程序?写入call P1,总提示“无效指令”,手册只说call是呼叫子程序,但在程序里面该怎么实现呢?DVP程式篇里面说的语句就是上面的句子,但真的不行,求大神指导。能不能发一个ISPsoft的小程序看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楼主是否编了相应指针的子程序?子程序是否用了SRET?主程序是否用F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编了相应指针的子程序?子程序是否用了SRET?...

手册上面也是这么说的,只是现在用的ISPsoft,提示就有错。后来才想通建一个没有输入输出的功能块就是平时用的子程序。一时没想通。

但还有2个问题:1.用ISPsoft编写出来的程序是不是很大,可能会出现PLC卡顿的现象?

2.ISPsoft怎样显示D装置的注释呢?wplsoft直接在装置注释表里面添加注释就可以显示出来,ISPsoft却不行,但M S T都可以显示注释的,

求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编了相应指针的子程序?子程序是否用了SRET?...

网友B:
注释在变量里面可设置,但是一般都没用,直接把变量名称改成中文即可。

网友C(2018-09-12):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编了相应指针的子程序?子程序是否用了SRET?...

请问相应指针的子程序,如何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