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RTU模式通讯问题

楼主(2015-04-02):
 我现在用labview写了个PLC控制软件,目前用ASCII模式通讯可以,用RTU模式没反应
1.PLC是DVP14SS211R COM1 RS232 通讯协议配置的9600 8  E  1
2.我的字符串指令翻译过来就是MOV H87 D1036  SET M1138 SET M1139
用RTU模式发送字符串没反应,比如SET Y0  用ASCII发 :01050500FF00F60D0A  Y0是ON的  RTU模式发01050500FF008CF6  就是没反应,真搞不懂,哪位大神知道啥原因,帮帮我!!!!!!!!

网友A:
你是不是不熟悉PLC?

通信设置指令触发了吗?PLC原本缺省设置是ASCII的,需要在PLC中运行下面的指令,在启动PLC后的第一个周期初始化为RTU模式。

LD M1002                          “第一个扫描周期执行下面的指令一次”

MOV H87 D1036

SET M1138

SET M1139

END

还有缺省设置中ASCII是7个数据位,RTU是8个数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