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感矢量变频器的转速追踪问题?

楼主(2015-04-02):
请问大神们,无感矢量变频器的转速追踪功能是根据什么原理完成的?为什么有些变频器可以实现,有些说明书明明写着有这个功能,却实现不了呢?请大神们支招啊?

网友A:
最近有很多国产变频厂家宣传推出无感矢量控制变频器,本应是快事,但其中不乏滥竽充数者,实在有违商业道德,关于矢量控制的原理难以简单说明,此处仅介绍一些简单判别方法: 1。无感矢量控制的低频力矩远大于控制,但决非以用手抓电机轴是否能握住所能判别,事实上,V/F控制只要有足够电流,轴上也能输出一定力矩。 2。无感矢量控制必须有电机的最基本参数(电即额定电压、电流、转速、频率、定转子电阻等。)。 3。无感矢量控制变频器一般有通用V/F控制和无感矢量控制两种控制方法的选择参数。 4。无感矢量控制无论在任何频率下运行,只要电机空载,输出电流一定为电机空载励磁电流(大约为电机额定电流的3/1左右),这一点与V/F控制有本质区别(V/F控制在低频时为获得足够力矩,即使在电机空载时电流也很大这会导致电机发热)。 5。无感矢量控制不需要“转矩提升、V/F曲线选择”这样的参数,如果电机空载,变频器在1Hz运行时改变“转矩提升”参数的设定值,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会相应变化,即可判定变频器为V/F控制。 6。在低频1Hz运行,大幅度改变电机的负载,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如果没有相应的大幅度变化,则是V/F控制。方法4~6是区别无感矢量控制与V/F控制非常有效的方法,而且是没有例外的确定性的结果, 罗克韦尔自动化 A-B品牌 1336 Plus II 交流变频器就是采用无感矢量控制和V/F控制两种方法。 引用 | 西楚霸王 以下几种型号、品牌具有无感控制,其它全是“伪矢量”控制西门子 MM440 矢量控制东芝 A7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瓦萨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富士 G11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日立 SJ系列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AB 700系列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CT CDE系列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三垦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松下 VF-7E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伦茨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丹佛斯 VLT5000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东洋 VF64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施耐德 磁通向量控制三菱 A500 磁通矢量控制安川 G5 磁通矢量控制

网友A:
以上是我转载的  你看看

楼主:
谢谢!学习到了!我很想知道转速追踪这个功能是根据什么原理来实现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见到相关的文章呢?有的话,告诉我一下,谢谢了!希望可以有机会共同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