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Configurator-QP2.11M定位模块设置软件怎么安装

楼主(2015-04-02):
菱GX Configurator-QP2.11M定位模块设置软件怎么安装时报错

显示failed to install iskemel files

本来是要安装高版本的2.34L但是查资料说要先装低版本的然后再卸掉才能装高版本的

可是我现在连低版本的都装不了?是不是win7的不支持啊?

有哪位大神能告诉我怎么办?我的电脑系统是wind7 64位的 错误信息如下

网友A:
直接上GX WORKS 2,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是吗 我也在学习GX WORKS 2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发现它能设置定位模块的参数?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GX WORKS 2,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B(2016-07-27):
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GX WORK 2 能设置定位参数吗

网友C(2017-03-10):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希望哪位仁兄回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