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Configurator-QP2.11M定位软件怎么安装

楼主(2015-04-03):
三菱GX Configurator-QP2.11M定位模块设置软件怎么安装时报错

显示failed to install iskemel files

本来是要安装高版本的2.34L但是查资料说要先装低版本的然后再卸掉才能装高版本的

可是我现在连低版本的都装不了?是不是win7的不支持啊?

有哪位大神能告诉我怎么办?我的电脑系统是wind7 64位的 错误信息如下

网友A:
不支持64维系统,可以换系统,或装虚拟机 vmware

楼主:
换系统太麻烦,我还是虚拟机 vmware算啦谢谢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64维系统,可以换系统,或装虚拟机 vmware

楼主:
对啦我是学徒 虚拟机 vmware是怎么回事啊?请大神点拨一二?谢谢

引用 楼主:
换系统太麻烦,我还是虚拟机 vmware算啦谢谢回复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