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PLC是否能实现这种功能?

楼主(2015-04-03):
有4组料斗,每组都有一对高低位信号,4个料斗的料全部到达低限位时,4个输料电机按顺序,第一台启动5分钟停,第二台再启动5分钟停,第三到第四台也这样。我想问问是否可以实现4个料斗,按料的限位检测信号的顺序,先到低限位的它对应的输料电机先启动后达到低限位的输料电机后启动?

网友A:
这说白了就是用程序控制实现的功能。

用功能指令就可以实现

网友B:
可以实现的!

网友C:
刚才编了一个,不过手头没机器没实验。大体上就是这么个思路。回复没法发附件我在外面重新建个主体,叫电机顺序启动,你看下吧。

楼主:
是顺序启动,但是是根据低限位检测的顺序启动,每一次循环启动都是不确定的顺序。

楼主:
是顺序启动,但是是根据低限位检测的顺序启动,每一次循环启动都是不确定的顺序。

引用 网友A:
这说白了就是用程序控制实现的功能。用功能指令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