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变频器一相输入无电流

楼主(2015-04-03):
电机带负载的话,只要开到30HZ以上,变频器就会报错,经测为S相如入的电流为零。不知道是不是整流桥的问题。但是这个整流桥的型号被认为撕去了。还有就是整流桥输出端的那几根细线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呀 ??

网友B:
30hz以内你在变频器上检测一下电流 直流电压  看看正常不

楼主:
其实不管多少HZ  S相都无电流

网友C:
首先确认电源正常,然后针对检测(变频器是否开启进相检测,如果有进相检测的话缺相就会报警),三相整流模块坏了直接换新(也可以外部串接2个整流二极管,不过不是正规维修)

网友D:
请问故障代码是什么啊?是缺相还是过流啊?首先量一下三相输出是否平衡?如果不平衡则驱动电路可能有问题?如果平衡,则接触器或整流桥有问题?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感谢老师们,测试了是整流桥S相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