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宏指令控制PLC点位断电保持

楼主(2015-04-03):
威纶通宏指令控制PLC点位断电保持

触摸屏:TK6070iP  PLC:欧姆龙CP系列

需要达到的目的:触摸屏上的按钮按下时,同时控制PLC上的点动作

EB8000提供了可以掉电保存的寄存器RW和RW_A两种寄存器来实现配方的保存和传送。在此选择了保持寄存器的位地址为RW_Bit 2(具体地址可以自主选择,只要选择的寄存器可以断电保持的就可以);

威纶通的触摸屏无法直接通过屏幕上的按钮控制PLC的实际输入点,需要通过中间变量点(非PLC的实际输入点)来实现控制,在此选择中间变量点CIO_Bit 19.10

1:在屏幕新建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各设置如下

2:为了在测试时便于观察,可以在屏幕上新建两个位状态指示灯

3:因为断电保持的是RW_Bit 2的数据,而CIO_Bit 19.10不能保持,所以需要另外一个宏指令上电时读取RW_Bit 2的数据,并且写入CIO_Bit 19.10。新建一个“位状态设置”元件。(要把此元件放在触摸屏上电开机之后的第一页面中)

这里的位地址不一定要用RW_Bit只要不和其他数据地址冲突就可以使用。

5:宏指令

[ID:000] Macro_0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d

GetData(d, "Local HMI", RW_Bit, 2, 1)

if d==1 then

SetData(d, "OMRON CJ/CS/CP", CIO_Bit, 19.10, 1)

else if d==0 then

SetData(d, "OMRON CJ/CS/CP", CIO_Bit, 19.10,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ID:002] Macro_2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e,f,h

h=1

GetData(e, "Local HMI", RW_Bit, 2, 1)

if e==1 then

f=0

SetData(f, "OMRON CJ/CS/CP", CIO_Bit, 19.10, 1)

else if e==0 then

f=1

SetData(f, "OMRON CJ/CS/CP", CIO_Bit, 19.10, 1)

end if

SetData(h, "Local HMI", LB, 9029, 1)

end macro_command

在宏指令macro_2中使用的SetData(h, "Local HMI", LB, 9029, 1),是为了让数据能够实时的保存,而不用等待1分钟(MT8000会每隔1分钟将配方数据RW或RW_A存放至机器的内部存储器)

小弟我接触威纶通的触摸屏只有一周时间,为了实现这个指令功能花了两天,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威纶通的触摸屏无法直接通过屏幕上的按钮控制PLC的实际输入点,需要通过中间变量点(非PLC的实际输入点)来实现控制。

不只是威伦通的这样哦

网友B(2016-02-15):
有见解,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C(2016-12-02):
可以啊这个,不过吧程序弄复杂了

网友D(2017-12-25):
正在学习使用威纶通触摸屏,谢谢

网友E(2018-02-03):
正公了,正伟,挣分了,不容易

网友F(2018-05-11):
用屏加密,控制PLC程序不工作的节奏

网友G(2019-12-29):
太牛叉了,大神!!!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