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测量液体过程中的故障排除

楼主(2015-04-03):
1. 液体电磁流量计在使用中发现仪表累计值小于实际值,首先要看看安装位置是否较高,不然则要修改管道;

  2.运行中无显示应检查电源部分、接触部分、保险丝等;

  3.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瞬时值跳动幅度过大,而且累积量明显偏小,应检查电缆两端接地是否良好;

  4.运行一段时间,累积量偏小,但瞬时值平稳或为零,这时应查工艺设备问题,即是否因为设备故障导致流量偏小;

  5.有显示值但有误差,应在通电情况下关闭阀门,使流量等于零,测量“基准电压”,然后与仪表出厂时的数据相比较,若有问题,则断开电源,断开转换器,检查两电极分别对“地”(液体)的电阻,这两个值应该基本相等并在数千欧姆范围内,如电阻相差悬殊太大,则可能是一个或两个电极的平面粘附了赃物或接线端子接触不良,若电阻值接近无穷大,则可能短路,如果电阻值接近零,则可能是电极处泄露,绝缘破坏;

  6.流量显示值变化异常且无规律,则可能是流量介质里含有铁磁性物质或附近出现了强磁场干扰(如电焊机、电机、变压器等);

  7.流量计长期工作在较高温度或较高压力(或负压)下,或者安装时对测量管道造成了较大的机械应力,使测量管的衬里和管壁脱离或裂开,或者被流体的冲击、磨损,使衬里损坏,造成电极的绝缘破坏或励磁线圈的绝缘破坏,仪表显示值的误差增大或无显示,这种情况下就要拆下传感器彻底修理并且要返厂进行流量标定;

  8.液体电磁流量计应定期巡检,常开盖检查,当电极密封不严时会向外漏液,并损坏电路板,应引起注意。

网友A:
非常好的帖子,而且没有广告。楼主的进步有目共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