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复制, 粘贴, 插入 等功能可否实现

楼主(2015-04-03):
大师们:今项目需要以下功能,看可否实现?

在一个画面中建一个10行10列的数值输入器(总共是有100行),想通过间接寻址来改变10行10列的寄存器地址也就是通过下一页或上一页来显示不同行数,改变地址其实就是改变地址的数据,改变后某些行可能不是想要的数据,就要用到 插入 ,删除 , 复制  ,粘贴等功能来实现。 如有案例最好  感谢!

网友A:
原理 自己已经阐述明白

请使用:间接寻址地址 $i 或者 $j

楼主:
感谢指导

引用 网友A:
原理 自己已经阐述明白请使用:间接寻址地址 $i 或者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