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款机型可以支持4个com的呢?

楼主(2015-04-03):
大师们: HMI(PWS6710T-N)可否支持4个串口通讯呢?还是其他型号的HMI支持这个功能呢,今项目需要接四个不同PLC的,所以购买时,必须考虑这个问题   感谢!,

网友A:
你直接选用以太网通信的好了

网友B:
用以太网吧!!!!!!

网友C:
有四个串口吗?最多三个吧! 项目要求不可以用以太网?

楼主:
价格因素咯  现在屏通的HMI都支持四个串口了 为什么HITECK 不支持呢?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选用以太网通信的好了

楼主:
屏通的PX系列的HMI都支持4个串口咯 ,你们现在还不支持吗? 不是吧!

引用 网友C:
有四个串口吗?最多三个吧! 项目要求不可以用以太网?

网友D:
增加一台通讯处理3端口PLC,几百元钱的事。

楼主:
感谢你指导 。但是我说的是HMI 不是PLC事情咯

引用 网友D:
增加一台通讯处理3端口PLC,几百元钱的事。

网友E:
需要哪些接口?有USB,RS232/485,跟LAN口的

网友E:
你可以看看这个接口是不是符合要求

网友C:
回复内容:这个好比山寨手机功能比苹果都强大,用COM口个数作比较没意义。

引用 网友F:
from 屏通的PX系列的HMI都支持4个串口咯 ,你们现在还不...

楼主:
版主把自家的HMI可以和强大的苹果相提并论,好高大上,自家没有的功能难道就不许别家有了,我同时就四个不同的PLC怎么就没意思啦, 请赐教!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这个好比山寨手机功能比苹果都强大,用COM口...

网友C:
回复内容: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用COM口的个数比较屏的好坏或先进程度没有意义,没说你接4个PLC没有意义。如果你需要4个COM口的触摸屏可以和厂商定制,这个很好实现。

引用 网友F:
from 版主把自家的HMI可以和强大的苹果相提并论,好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