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脉冲串输出

楼主(2015-04-03):
各位大神,菜鸟有一个问题请教,西门子PLC高速脉冲串输出有两个端口,Q0.0或Q0.1,我想用一台PLC这两个端口都输出高速脉冲串可以吗?一个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一个控制伺服电机驱动器,请大神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当然可以呀,两个口都可以定义脉冲参数

楼主:
回复内容:但是用指令向导做实际没有高速脉冲输出啊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呀,两个口都可以定义脉冲参数

网友A:
可能是设置的不正确或者没有正确使用

网友B:
必须可以啊~比较方便的是用欲动控制库指令,当然也可以自己编写脉冲输出指令~

网友C:
对于西门子的输出脉冲,我是不想再玩了:她NN的,实在是看起来就头大!填TAMA的一大堆参数,实在无语

网友C:
那么大一堆数据,填起来会死人滴

网友A:
俺习惯了自己用指令实现PTO,做事总是没有太容易的

楼主:
回复内容:也就是可以同时用两个输出点输出脉冲吗?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呀,两个口都可以定义脉冲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