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清除历史报警记录

楼主(2015-04-03):
我用ADP6.5软件编程,触摸屏型号PWS6800C-P制作警报记录页面,当前和历史记录表做好了,不知道怎么设置把历史警报记录删除,我是把警报记录放到D18,共12条,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建议你咨询一下HITECK的专业人员

网友B:
消除报警记录,需要PLC里程序配合,清除D18里的数据

网友C:
  控制区第2个字的第1位是警报记录清除控制位     官网(http://www.acepillar.com.cn/)上有资料可以下载学习。

楼主:
看不懂,百思不知其解?愿闻其详?控制区为D0长度为3,状态区为D10,记录缓冲区D18,怎么编写清除警报记录的程序啊,我就想在触摸屏设一个清除按钮。

网友C:
回复内容:看你的地址应该是三菱PLC,那就以三菱FX2N为例,完全按你的地址做,如图:

引用 楼主:
看不懂,百思不知其解?愿闻其详?控制区为D0长度为3,...

网友D:
写得真详细,我也学习啦,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