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要买表了

楼主(2015-04-03):
今天去修理一个工地上的升降机,居然把万用表的电阻档去量电压了。我那三十五块钱的表闷哼了一声,就此罢工了。唉,平均两年买个表,都是这样弄坏的。。。。。。

网友A:
恭喜明亮兄,又要换新装备了

两年了,该换新的了。

————————————————

话说福禄克今年的活动怎么不见得呢?

网友B:
这样的失误,都犯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明亮兄,又要换新装备了两年了,该换新的了。————...

福禄克打过电话来叫我试用了,但只用一个星期呀,要还得。听朋友说最好不要试用,用过后就舍不得还了。。。。。。。我还是继续买35块钱的表用着吧。。。

网友C:
保护功能正常的表,这种情况不会烧。质量有保证的数字万用表,只有在用电流档时能烧表。我用了20多年的万用表DT860,就是表笔插在电流档上测电压,烧了表和表笔,同时电源的空开都跳了。之前多次在电阻档时测电压都没事。

网友D:
35块钱的表能用多久呢

网友E:
一表心意啊 楼主

网友F:
测量之前要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