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00PLC模拟量输出

楼主(2015-04-04):
遇见怪事了!公司一个项目1200PLC 4路模拟量输出模块使用过程中发现没有输出!地址核对了,线路检查了,在办公室测试了,还是没输出!怎么测试都没有电压或者电流输出!晕死了,第一次觉得西门子PLC这么高端!

网友A:
你用什么测的?测试工具靠谱吗?

网友B:
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程序有问题吗。。。。。。。。

引用 网友B:
程序有问题吗。。。。。。。。

 同样的疑问

网友D(2016-06-08):
程序是如何编写的呢?应该不是硬件连接或者是模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