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电流大怎么办

楼主(2015-04-04):
有一台75kw水泵,正常运行电流140A,换了一个新叶轮,试机水压增大,电流升至500A,试机一分钟自动跳闸,电线很炀,请问师傅是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A:
水泵的叶轮直径和原来的一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泵的叶轮直径和原来的一样不

水叶尺寸和原来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