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威纶系统参数设置里的用户密码

楼主(2015-04-04):
  威纶系统参数设置里的用户密码想在触摸?屏上直接修改,要怎么做呢?要用宏指令吗?

网友A:
这个好像只能在软件里面修改后下载进触摸屏才能有效,在机子里面好像不能直接修改。

网友B:
高等级可以改地等级密码,忘记怎么做的了,好像不用宏指令

网友C:
可以的,不过需要你在软件编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