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运动期间的暂停问题-不稳定

楼主(2015-04-04):
Galil运动控制,采用了LM XYZW 四轴联动控制方式, 通过PC发了很多运动点序列到Galil卡, 运动期间,遇到情况需要暂停, 我通过VS 0的方式实现, 但暂停过后,继续运动(VS 复原),发现有时不能正确继续工作,会跑偏,偏离原定轨迹,发生这种情况的频率是10次里有1-2次, 不解。 因在暂停期间,没有做其它任何干涉机器运行的事。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建议用VR 0来暂停插补运动,用VS 0来暂停,确实不能正常恢复。

网友B(2015-05-07):
用VR 0能达到暂停的效果吗,会不会插补点会继续向后进行,再回来就到之后的某个点了?我现在是插一个点判断一次,需要就暂停,恢复的时候再插下一个点。但是这种方法带来的问题就是运动有一振一振的感觉。

网友A:
用VR 0能达到暂停的效果吗,会不会插补点会继续向后进行,再回来就到之后的某个点了?

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