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DVP32EH00T3 接步进电机方法。

楼主(2015-04-04):
台达PLC DVP32EH00T3 型号 可以接四路步进电机,其中输入点应该怎么接步进电机有知道的吗?

请各位前辈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楼主你好

步进电机驱动器是什么型号

步进电机接线图

网友B:
EH3接四路步进电机是脉冲输出!如果有+、-的,则表示差动方式;否则就是开集方式。驱动器要跟晶体管一样。

网友C:
呵呵;太麻烦了;

看看我们用台达PLC做的系统:通用的免编程示教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o1disthedfd&id=43163059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