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KW的液压电机怎么启动合适呢?

楼主(2015-04-04):
30KW的液压电机怎么启动合适呢?

网友A:
启动方式有以下几种

  1. 直接起动变压器容量大于用电容量的10倍可直接起动;

2.不满足上述条件应釆用降压起动、分别为自耦降压、星三角降压、串电阻降压等、首选自耦降压起动其次选星三角降压起动。

3.变频器软起动、成本高。

网友B:
直接启动就可以,也可以加个软起,如果施舍的话,加个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