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USB驱动无法驱动

楼主(2015-04-05):
各位大侠,我的电脑是64位的,装的是CX-Programmer软件,里面有驱动。但是在链接PLC时显示无法安装驱动。是怎么回事呀,驱动版本号

网友A:
武汉鼎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先生

电话:027-81349012

传真:027-81349012

手机:18107268970

Q Q:852008408  904894096  邮箱:lxy_8_8@126.com  lxy_8_8@163.com 852008408@qq.com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

   武汉鼎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专业销售欧姆龙PLC、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继电器、编码器等全系列产品。货真价实,质量有保证!OMRON: CP/CS/CJ/C200H/CQ/E2E/E3Z/MY/LY 三菱:A/Q/FX3U/FX3SA/A740/E740 西门 子MM440/G120/G110变频器 PLC模块 电源 接触器 APT 按钮 警示灯

   欢迎您前来询价采购, 武汉鼎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将为您提供一流的服务,一流的质量和效率。诚实守信是为人之本,从业之要。公司始终坚持客户至上,质量第一,严守承诺!请各位新老客户放心购买,感谢您对公司的支持!!!

   产品报价不准,请您来电来函咨询!

MY2N1-D2 DC100/110 (S)

MY2N-CR AC100/110

MY2N-CR AC110/120 (S)

MY2N-CR AC200/220

MY2N-CR AC200/220 (S)

MY2N-CR AC220/240 (S)

MY2N-D2 DC100/110 (S)

MY2N-D2 DC12

MY2N-D2 DC12 (S)

MY2N-D2 DC24

MY2N-D2 DC24 (S)

MY2N-D2 DC48

MY2NJ AC100/110 BY OMZ

MY2NJ AC110/120 BY OMZ

MY2NJ AC12 BY OMZ

MY2NJ AC200/220 BY OMZ

MY2NJ AC220/240 BY OMZ

MY2NJ AC24 BY OMZ

MY2NJ AC50 BY OMZ

MY2NJ AC6 BY OMZ

MY2NJ DC100/110 BY OMZ

MY2NJ DC12 BY OMZ

MY2NJ DC24 BY OMZ

MY2NJ DC48 BY OMZ

MY2NJ DC6 BY OMZ

MY2NJ-CR AC100/110 BY OMZ

MY2NJ-CR AC110/120 BY OMZ

MY2NJ-CR AC200/220 BY OMZ

MY2NJ-CR AC220/240 BY OMZ

MY2NJ-D2 DC100/110 BY OMZ

MY2NJ-D2 DC12 BY OMZ

MY2NJ-D2 DC24 BY OMZ

MY2NJ-D2 DC48 BY OMZ

MY2N-Y AC100/110

MY2N-Y AC220/240

MY2N-Y DC24

MY2-US-SV AC110/120 BY OMZ

MY2-US-SV AC24 BY OMZ

MY2-US-SV DC24 BY OMZ

MY2Z AC100/110

MY2Z AC12

MY2Z AC200/220

MY2Z AC24

MY2Z DC12

MY2Z DC24

MY2Z-02 DC24

MY2Z-CR AC100/110

MY2Z-G DC12

MY4J-D DC100/110 BY OMZ

MY4J-D DC12 BY OMZ

MY4J-D DC24 BY OMZ

MY4J-D DC48 BY OMZ

MY4N AC100/110

MY4N AC100/110 (S)

MY4N AC100/110 BY OMZ

MY4N AC110/120 (S)

MY4N AC110/120 BY OMZ

MY4N AC12 BY OMZ

MY4N AC200/220

MY4N AC200/220 (S)

MY4N AC200/220 BY OMZ

MY4N AC220/240

MY4N AC220/240 (S)

MY4N AC220/240 BY OMZ

MYA-LA1 DC100/110

MYA-LA1 DC24

MYA-LA12 AC100/110

MYA-LA12 AC200/220

MYA-LA12 AC220/240

MYA-LA12 DC100/110

MYA-LA12 DC125

MYA-LA12 DC24

MYA-LA12 DC48

MYA-LA2 AC100/110

MYA-LA2 AC200/220

MYA-LA2 AC220/240

MYA-LB2 AC200/220

MYA-LB2 AC24

MYA-LB2 DC100/110

MYA-LB2 DC24

MYA-LB2 DC48

MYA-LBDC AC100/110

MYA-LBDC DC24

MYA-NA1 AC100/110

MYA-NA1 AC200/220

MYA-NA2 AC100/110

MYA-NA2 AC200/220

MYA-NA2 AC24

MYA-NA2 DC100/110

MYA-NA2 DC125

MYA-NA2 DC24

MYA-NA2-D1 DC24

MYA-NB2 AC100/110

MYA-NB2 AC200/220

MYA-NB2 DC24

MYQ4-02 AC220/240

MYQ4N AC100/110

MYQ4N AC200/220

MYQ4N DC24

MYQ4Z DC24

MYQ4ZN AC100/110

MYQ4ZN AC200/220

MYQ4ZN AC24

欧姆龙PLC--CPM1A-V1 系列

1.

CPM1A-10CDR-A-V1

10点CPU单元 AC100-220V、6点入,4 点继电器输出

2.

CPM1A-10CDR-D-V1

10点CPU单元  DC24V、 6点入, 4 点继电器输出

CPM1A-10CDT-D-V1

10点CPU单元  DC24V、6点入, 4 点晶体管输出.漏型

4.

CPM1A-20CDR-A-V1

20点CPU单元  AC100-220V 12点入,8 点继电器输出

5.

CPM1A-20CDR-D-V1

20点CPU单元  DC24V     12点入,8 点继电器输出

6.

CPM1A-20CDT-D-V1

20点CPU单元  DC24V     12点入,8 点晶体管输出.漏型

7.

CPM1A-30CDR-A-V1

30点CPU单元  AC100-220V 18点入,12点继电器输出

8.

CPM1A-30CDR-D-V1

30点CPU单元  DC24V      18点入,12点继电器输出

9.

CPM1A-30CDT-D-V1

30点CPU单元  DC24V      18点入,12点晶体管输出.漏型

10.

CPM1A-40CDR-A-V1

40点CPU单元  AC100-220V 24点入,16点继电器输出

11.

CPM1A-40CDR-D-V1

40点CPU单元  DC24V     24点入,16点继电器输出

12.

CPM1A-40CDT-D-V1

40点CPU单元  DC24V     24点入,16点晶体管输出.漏型

13.

CPM1A-40EDR

扩展I/O单元  40点   24点输入16点继电器输出

14.

CPM1A-20EDR1

扩展I/O单元  20点   12点入,  8 点继电器输出

15.

CPM1A-8ER

扩展输出单元   8点   继电器输出

16.

CPM1A-8ED

扩展输入单元   8点   DC输入

17.

CPM1A-40EDT

扩展I/O单元  40点   24点输入16点晶体管输出.漏型

18.

CPM1A-20EDT

扩展I/O单元  20点   12点入, 8点晶体管输出.漏型

19.

CPM1A-8ET

扩展输出单元   8点   晶体管输出.漏型

20.

CPM1A-MAD01-NL

模拟量模块2入/1出输入:0~10V,1~5V,4~20毫安

21.

CPM1A-MAD02-CH

模拟量单元4入/1出 输入:0~10V,1~5V,4~20毫安

22.

CPM1A-DA001

模拟量输出单元 2路 分辨率1/4000

23.

CPM1A-DA002

模拟量输出单元 4路 分辨率1/4000

24.

CPM1A-AD041

模拟量输入单元,4路 分辨率1/6000

25.

CPM1A-DA041

模拟量输出单元,4路 分辨率1/6000

26.

CPM1-CIF01

RS232 适配器

27.

CPM1-CIF11

RS422 适配器

28.

CPM1A-CIF12

RS485 适配器

29.

CQM1-PR001-E

手持编程器  电缆长度2米

欧姆龙PLC--CPM2A 系列

1.

CPM2A-20CDR-D

20点CPU单元  DC24V  12点入8点继电器输出   自带RS232

2.

CPM2A-20CDT-D

20点CPU单元  DC24V  12点入8点晶体管输出   自带RS232

3.

CPM2A-30CDR-D

30点CPU单元  DC24V  18点入12点继电器输出 自带RS232

4.

CPM2A-30CDT-D

30点CPU单元  DC24V  18点入12点晶体管输出 自带RS232

5.

CPM2A-40CDR-D

40点CPU单元  DC24V   24点入16点继电器输出 自带RS232

6.

CPM2A-40CDT-D

40点CPU单元  DC24V   24点入16点晶体管输出 自带RS232

7.

CPM2A-60CDR-D

60点CPU单元  DC24V  36点入24点继电器输出 自带RS232

8.

CPM2A-60CDT-D

60点CPU单元  DC24V   36点入24点晶体管输出 自带RS232

9.

CPM2AH-20CDRA

20点CPU单元 AC100-220V  12入8点继电器输出

10.

CPM2AH-30CDRA

30点CPU单元 AC100-220V 18点入12点继电器输出

11.

CPM2AH-40CDRA

40点CPU单元 AC100-220V 24点入16点继电器输出

12.

CPM2AH-60CDRA

60点CPU单元 AC100-220V 36点入24点继电器输出

13.

CPM2AE-60CDRA

60点CPU单元 AC100-220V 36点入24点继电器输出

14.

CPM2A-BAT01

锂电池 3.6v

欧姆龙PLC--CP1L 系列

1.

CP1L-L14DR-A

14点CPU单元, AC100-220V 8入 6点继电器输出.

2.

CP1L-L14DR-D

14点CPU单元, DC24V      8入 6点继电器输出.

3.

CP1L-L14DT-D

14点CPU单元, DC24V      8入 6点晶体管输出.

4.

CP1L-L20DR-A

20点CPU单元, AC100-220V 12入 8点继电器输出,

5.

CP1L-L20DR-D

20点CPU单元, DC24V      12入 8点继电器输出.

6.

CP1L-L20DT-D

20点CPU单元, DC24V      12入12点晶体管输出.

7.

CP1L-M30DR-A

30点CPU单元, AC100-220V 18入12点继电器输出.

8.

CP1L-M30DR-D

30点CPU单元, DC24V      18入12点继电器输出.

9.

CP1L-M30DT-D

30点CPU单元, DC24V      12入12点晶体管输出.

10.

CP1L-M40DR-A

40点CPU单元, AC100-220V 24入16点继电器输出.

11.

CP1L-M40DR-D

40点CPU单元, DC24V      24入16点继电器输出.

12.

CP1L-M40DT-D

40点CPU单元, DC24V      24入16点晶体管输出.

欧姆龙PLC--CP1H 系列

1.

CP1H-X40DR-A

40点CPU单元,24入16点继电器输出.高速计数50/100khz 4轴

2.

CP1H-XA40DR-A

40点CPU单元,24入16点继电器输出.高速计数50/100khz 4轴

3.

CP1H-X40DT-D

40点CPU单元,24入16点晶体管输出.高速计数50/100khz 4轴

4.

CP1H-XA40DT-D

40点CPU单元,24入16点晶体管输出.高速计数50/100khz

以下CP1L/CP1H共通

5.

CP1W-CIF11

CPU单元用 RS-485可选板

6.

CP1W-CIF01

CPU单元用 RS-232可选板

7.

CP1W-ME05M

内存盒

8.

CP1W-40EDR

扩展I/O单元  40点   24点输入16点继电器输出

9.

CP1W-20EDR1

扩展I/O单元  20点   12点入,  8 点继电器输出

10.

CP1W-16ER

扩展输出单元  16点   继电器输出

11.

CP1W-8ER

扩展输出单元   8点   继电器输出

12.

CP1W-8ED

扩展输入单元   8点   DC输入

13.

CP1W-40EDT

扩展I/O单元  40点   24点输入16点晶体管输出.漏型

14.

CP1W-20EDT

扩展I/O单元  20点   12点入, 8点晶体管输出.漏型

15.

CP1W-8ET

扩展输出单元   8点   晶体管输出.漏型

16.

CP1W-AD041

模拟量输入单元,4路 分辨率1/6000

17.

CP1W-DA041

模拟量输出单元,4路 分辨率1/6000

18.

CP1W-DA021

模拟量输出单元,2路 分辨率1/6000

19.

CP1W-MAD11

模拟量模块输出单元 2入/1出, 分辨率1/6000

20.

CP1W-TS001

温度传感器单元,热点偶输入 2路

21.

CP1W-TS002

温度传感器单元,热点偶输入 4路

22.

CP1W-TS101

温度传感器单元,铂电阻输入 2路

23.

CP1W-TS102

温度传感器单元,铂电阻输入 4路

24.

CP1W-CN811

CPM1A扩展单元用I/O连接电缆,80CM

25.

CP1W-EXT01

CJ1单元用 适配器

欧姆龙PLC--CQM1H 系列

1.

CQM1H-CPU11

CPU单元,最大I/O点;256点,程序容量;3.2K字

2.

CQM1H-CPU21

CPU单元,最大I/O点;256点,程序容量;3.2K字

3.

CQM1H-CPU51

CPU单元,最大I/O点;512点,程序容量; 7.2K字

4.

CQM1H-CPU61

CPU单元,最大I/O点;512点,程序容量;15.2K字

5.

CQM1H-CTB41

内装板,高速计数器板        4点

6.

CQM1H-PLB21

内装板,脉冲I/O板          2点

7.

CQM1H-ABB21

内装板,绝对值编码器接口板  2点

8.

CQM1H-MAB42

内装板,模拟量I/O板        4点

9.

CQM1H-SCB41

内装板,串行通讯板  RS-232C 一个/RS422/485一个

10.

CQM1-PA203

电源单元. 100 - 240V AC

11.

CQM1-PA206

电源单元. 100 - 240V AC. 提供24V DC 0.5A

12.

CQM1-PD026

电源单元. 24V DC

13.

CQM1-ME04K

存储器盒(可选)EEPROM  4K字

14.

CQM1-ME08K

存储器盒(可选)EEPROM  8K字

15.

CQM1H-ME16K

存储器盒(可选)闪 存  16K 字

16.

CQM1-ME04R

存储器盒(可选)EEPROM  4K字.带时钟

17.

CQM1-ME08R

存储器盒(可选)EEPROM  8K字.带时钟

18.

CQM1H-ME16K

存储器盒(可选)闪 存  16K字.带时钟

19.

CS1W-CN114

手持编程器连接电缆.长度:0.05米

20.

CQM1-PR001-E

编程器 (配1.5米连接电缆)

21.

CQM1-ID211

输入单元 8点. 12 - 24V DC

22.

CQM1-ID212

输入单元16点.   24V DC

23.

CQM1-ID213

输入单元32点.   24V DC

CQM1-ID214

输入单元32点.   24V DC

25.

CQM1-IA121

输入单元 8点.100 -120V AC

26.

CQM1-IA221

输入单元 8点.200 -240V AC

27.

CQM1-OC221

输出单元 8点.继电器 250V AC/24V DC 2A

28.

CQM1-0C222

输出单元16点.继电器 250V AC/24V DC 2A

29.

CQM1-OD211

输出单元 8点.晶体管NPN      24V DC 2A

30.

CQM1-OD212

输出单元16点.晶体管NPN     24V DC 300mA

31.

CQM1-OD213

输出单元32点.晶体管NPN     24V DC 100mA

32.

CQM1-OD214

输出单元16点.晶体管PNP     24V DC 300mA

33.

CQM1-0D215

输出单元 8点.晶体管PNP     24V DC 1A

34.

CQM1-OA221

输出单元 8点.可控硅   100-240V AC 0.4A

35.

CQM1-AD041

模拟量输入单元.  4路  ±10V/0-10V/1-5V/4-20mA

36.

CQM1-AD042

模拟量输入单元(无需供电单元) 4路

37.

CQM1-DA021

模拟量输出单元.  2路  ±10V/0-20mA

38.

CQM1-DA022

模拟量输出单元(无需供电单元) 2路

39.

CQM1-IPS01

模拟量供电单元  供1单元

40.

CQM1-IPS02

模拟量供电单元  供2单元

CQM1-IC101

I/O控制单元

CQM1-II101

I/O接口单元

43.

CQM1-TC001

温度控制单元  两回路

44.

CQM1-CIF02

上位机通信专用电缆 (RS-232C)

45.

CQM1H-CLK21

CONTROLLER LINK单元,CQM1H系列用

欧姆龙PLC--C200HE/C200HG/C200HX系列

1.

C200HE-CPU11-E

CPU单元  内存 3.2K最大I/O点数: 640点

2.

C200HE-CPU32-E

CPU单元  内存 7.2K最大I/O点数: 880点

3.

C200HE-CPU42-E

CPU单元  内存 7.2K最大I/O点数: 880点 带RS232C,带时钟

4.

C200HG-CPU33-E

CPU单元  内存15.2K最大I/O点数: 880点    带时钟

5.

C200HG-CPU43-E

CPU单元 内存15.2K最大I/O点数: 880点 带RS232C,带时钟

6.

C200HG-CPU53-E

CPU单元  内存15.2K最大I/O点数:1184点          带时钟

7.

C200HG-CPU63-E

CPU单元  内存15.2K最大I/O点数:1184点 带RS232C,带时钟

8.

C200HX-CPU34-E

CPU单元  内存31.2K最大I/O点数: 880点          带时钟

9.

C200HX-CPU44-E

CPU单元  内存31.2K最大I/O点数: 880点 带RS232C,带时钟

10.

C200HX-CPU54-E

CPU单元  内存31.2K最大I/O点数:1184点           带时钟

11.

C200HX-CPU64-E

CPU单元  内存31.2K最大I/O点数:1184点 带RS232C,带时钟

12.

C200HX-CPU65ZE

CPU单元  内存63.2K最大I/O点数:1184点 带RS232C,带时钟

13.

C200HX-CPU85ZE

CPU单元  内存63.2K最大I/O点数:1184点 带RS232C,带时钟

14.

C200HW-BC051

CPU底板 可安装 5个I/O单元

15.

C200HW-BC081V1

CPU底板 可安装 8个I/O单元

16.

C200HW-BC101V1

CPU底板 可安装10个I/O单元

17.

C200HW-BI051

扩展I/O底板 可安装 5个I/O单元

18.

C200HW-BI081-V1

扩展I/O底板 可安装 8个I/O单元

19.

C200HW-BI101-V1

扩展I/O底板 可安装10个I/O单元

20.

C200HW-PA204

电源单元AC110-120V/200-240V

21.

C200HW-PA204S

电源单元AC110-120V/200-240V,带24VDC使用电源

22.

C200HW-PD024

电源单元 DC24V

23.

C200HW-ME04K

EEPROM 存储单元   4K

24.

C200HW-ME08K

EEPROM 存储单元   8K

25.

C200HW-ME16K

EEPROM 存储单元  16K

26.

C200HW-ME32K

EEPROM 存储单元  32K

27.

C200HW-COM01

通信板SYSMAC LINK与SYSMATE NET链接单元通信端口一个

28.

C200HW-COM02V1

通信板RS232端口一个

29.

C200HW-COM03V1

通信板  一个RS-422/485口

30.

C200HW-COM04EV1

通信板与SYSMAC LINK与SYSMACNET链接单元通信端口

31.

C200HW-COM05EV1

二个RS-232C 端口和一个通讯协议宏功能

32.

C200HW-COM06V1

一个RS422/485端口和一个RS232C端口 通信协议宏功能

33.

C200HW-CLK21

C200HW controller link单元

34.

C200HW-CE001

C200HW controller link 连接器

35.

C200H-CN311

扩展连接电缆, 30cm

36.

C200H-CN711

扩展连接电缆, 70cm

37.

C200H-CN221

扩展连接电缆,  2m

38.

C200H-CN521

扩展连接电缆,  5m

39.

C200H-CN131

扩展连接电缆, 10m

40.

C200H-PR027-E

编程器

41.

C200H-CN222

编程器连接电缆,2m

42.

C200H-CN422

编程器连接电缆,4m

43.

C200H-ID001

输入单元, 8点, 无电压接NPN

44.

C200H-ID002

输入单元, 8点, 无电压接点NPN

45.

C200H-ID211

输入单元, 8点,  12 - 24 VDC

46.

C200H-ID212

输入单元,16点,       24 VDC

47.

C200H-IA121

输入单元, 8点, 100 -120 VAC

48.

C200H-IA122

输入单元,16点, 100 -120 VAC

49.

C200H-IA221

输入单元, 8点, 200 -240 VAC

50.

C200H-IA222

输入单元,16点, 200 -240 VAC

51.

C200H-IM211

输入单元, 8点,  12 - 24 VAC/DC

52.

C200H-IM212

输入单元,16点,  12 - 24 VAC/DC

53.

C200H-OC221

输出单元, 8点, 继电器        250VAC/24VDC 2A

54.

C200H-OC222

输出单元,12点, 继电器          同上

55.

C200H-OC223

输出单元, 5点, 继电器独立接点  同上

56.

C200H-0C224

输出单元, 8点, 继电器独立接点  同上

57.

C200H-OC225

输出单元,16点, 继电器          同上

58.

C200H-OD411

输出单元, 8点, 晶体管   1A  12-48VDC

59.

C200H-OD211

输出单元,12点, 晶体管 0.3A  12-48VDC

60.

C200H-OD212

输出单元,16点, 晶体管 0.3A  12-48VDC

61.

C200H-OA221

输出单元, 8点, 可控硅   1A    200VAC

62.

C200H-OA222

输出单元,12点, 可控硅 0.3A    200VAC

63.

C200H-ID215

高密度I/O单元, DC输入    24VDC 32点

64.

C200H-ID501

高密度I/O单元, TTL输入    5VDC 32点

65.

C200H-OD215

高密度I/O单元, 晶体管输出24VDC 0.1A 32点

66.

C200H-OD501

高密度I/O单元, TTL输出    5VDC 35mA 32点

67.

C200H-MD501

高密度I/O单元, 混合输入/输出, 5VDC输入16点, 5VDC 输出16点

68.

C200H-MD215

高密度I/O单元, 混合输入/输出,24VDC输入16点,24VDC 输出16点

69.

C200H-AD001

模拟量输入单元,4路12位 A/D 4~20mA/1~5V/0~10V 可选

70.

C200H-AD002

模拟量输入单元,8路12位 A/D 4~20mA/1~5V/0~10V

71.

C200H-AD003

模拟量输入单元,8路12位 A/D 1~5V 0~10V -10~+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