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机泵类的负载特性

楼主(2015-04-05):
请问各位大神们,风机泵类的负载特性是怎么形成的?即是它们的负载转矩为什么会和转矩的平方成正比呢?谢谢

网友A:
题目说法有误在回答问题时纠正。

对于离心风机和离心泵:

1、流量与轴转速一次方成正比;

2、扬程与轴转速二次方成正比;

3、轴输出功率与轴转速三次方成正比。

网友A:
解释一下,这是由风机水泵的机械结构和物理规律决定的。

1、对于离心风机和离心泵,泵每旋转一圈输送的体积是常数,你转多少圈就输送多少流量,因而流量与轴转速一次方成正比;

网友A:
2、扬程h,代表流体的机械势能,而该势能是由泵叶边缘流体的动能转化而来h=1/(2g)*v^2=1/(2g)*(2*pi*n/60)^2*r^2,其中n为轴转速,r为泵叶外径,因而扬程与轴转速二次方成正比;

网友A:
3、轴功率与流量和扬程的乘积成正比,因而也就和轴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了。

网友B(2017-07-16):
引用 网友A:
3、轴功率与流量和扬程的乘积成正比,因而也就和轴转速的...

很好,学变频必须懂设备的负载特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题目说法有误在回答问题时纠正。对于离心风机和离心泵:1...

总结的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