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为什么转速随着压力的升高而增加呢?此时的频率不是没变吗

楼主(2015-04-05):
这个是液压系统系统主压力P1和变频器面板显示的各参数。电机功率是我自己算的。

特别想搞清楚为什么频率不变,电机转速会随着主压力P1的增加而增加,是什么原理呢?

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啊!

楼主:
啊,没有人可以回答吗,自顶....

网友A:
我没有实际做过楼主这么细致的观察,假如是工频,同步转速是一样的,压力高(相当于转矩增加),根据异步电动机特性,其速度会降低。而不是转速提高!当达到最大转矩,速度会急剧下降,即是失速!

网友A:
所以,我有疑问,楼主可以回答以下问题吗?

1、是对同一电机、同一管道、同一变频器系统的测试吗?

2、测试时是如何调节压力?

只有上两个问题明确,才可能判断你的测试数据是否合理!

网友A:
我的问题很难回答吗?莫非

网友A:
楼主的这组测试数据应该是假的!!!

1、如果水泵电机是四级电机,50HZ电源同步转速应是1500RPM,实际转速大概在1450rpm左右不会超过1500RPM!

2、那么30HZ同步转速是900RPM,不论负载如何都不可能超过900RPM!但测试表都不低于900rpm!而楼主确认频率恒定在30HZ,这是不可能的!

3、根据泵的官网特性,在电机转速一定的情况下,减少流量可以稍微提高压力,但不能形成楼主的倍数关系!

4、变频器电压数值也不符合一般的变频器应用,对于一般的恒转矩特性,电压在30HZ时电压一般为240V(400*0.6),而楼主的编高!实际上对于水泵是二次特性实际应该是144V左右才合理,这个电压高出近一倍!

因而楼主,有点

楼主:
老师你好。是这样的:1.液压系统主压力P1=0也就是我还没升压的时候,将变频器调到30Hz;2.逐步升压,每升一次记录变频器面板读数。

电机的额定参数是额定电流I=30.5A,扭矩T=98.6N.M。

现在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的泵选择有问题!因为我们系统流量要求20L左右。泵的排量是21ml/r(好像)

麻烦师傅帮我们看看是什么问题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有疑问,楼主可以回答以下问题吗?1、是对同一电...

楼主:
数据应该不是假的,都是实际测试记录的呀。

另外这里还有一组数据:系统压力恒定在30Mp,改变频率后的电压、电流等参数。麻烦老师再看看吧!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组测试数据应该是假的!!!1、如果水泵电机是四...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是这样的:1.液压系统主压力P1=0也就是我...

网友A:
你的转速是电机轴的转速?在什么位置用何方法测量?

你的流量单位也不对:流量单位应为L/min或m^3/h或其它等价单位,而不是L,相反20ml/r到是可能的。如果泵的轴转速是1000rpm则相当流量20L/min。你可能还有没有弄清楚的地方!

网友A:
你的电机额定电压、额定频率、额定功率是多少?

楼主:
电机的转速我是直接从变频器面板上读取的,单位就是rpm。

流量单位是L/min我写错了。泵的排量是20ml/r,所以转速在1000rpm时可以达到20L/min。

我就是感觉数据很怪异,看了很多资料都没弄清楚。啊...亚历山大啊

引用 网友A:
你的转速是电机轴的转速?在什么位置用何方法测量?你的流...

楼主:
分别是380V,50Hz,15Kw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额定电压、额定频率、额定功率是多少?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压力调节是通过溢流回到油箱吗?

楼主:
是通过一个溢流阀直接调节压力。通过旋转溢流阀上的旋钮开关来升、降压力。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压力调节是通过溢流回到油箱吗?

网友A:
好吧,现在我们回到你的问题,首先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设置错误,你们设置变频器最大频率设为60hz,应该设为50hz,当然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压应设定为380V或400V,检查上述参数,你们设定可能有问题。

楼主:
恩,那请问您是怎么分析的呢?可以给个思路吗?谢谢

引用 网友A:
好吧,现在我们回到你的问题,首先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设...

网友A:
你的电机是15kw可是你自己计算(正确)在30HZ 30MPa已经超负荷!

楼主:
恩,计算结果的确是这样的

那老师麻烦再问一下。如果变频器设置本身没问题的话,会不会是我们电机功率小了而负载太大了呢?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是15kw可是你自己计算(正确)在30HZ 3...

楼主:
我的意思是,实际应用中,如果电机功率小于负载的话,会不会出现我第一组数据(转速随压力升而增加)的情况?感觉自己无法解释呀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是15kw可是你自己计算(正确)在30HZ 3...

网友A:
那么我们假定实际情况,诚如你的记录那样,当压力降低时根据管网特性,总的流量会略微降低(因为压头低的话,克服管阻的能力降低了)。既然流量是由泵的转速提供的,泵的转速也会略微下降,这是一个功率自动平衡的过程。这个事实也反应电动机负荷率低时,其效率也相应降低,这个事实对异步电机而讲就是,滑差增加!速度降低,

楼主:
恩,好的好的。感谢师傅的分析。我再好好想想~

引用 网友A:
那么我们假定实际情况,诚如你的记录那样,当压力降低时根...

网友A:
我们来看你的电机功率P要求:

假定泵的效率为k,压力p=30MPa,流量Q=20L/min=20*10^(-3)m^3/60s;

P=p*Q/k=10kw/0.6=16.7kw,理论上略小应该用18.5KW的电机。

但实际需要测量决定,注意不要舍不得用钳表。

楼主:
嗯嗯

引用 网友A:
我们来看你的电机功率P要求:假定泵的效率为k,压力p=...

网友A:
你还告诉我一个转矩参数,根据功率转矩关系可求得P=n/9550*T=15kw,这只能说明你提供的电机的参数是对的。

楼主:
都不是瞎编的,真被问题揪住了`我还要进一步分析啊

引用 网友A:
你还告诉我一个转矩参数,根据功率转矩关系可求得P=n/...

网友A:
所以真实的数据最重要,也许你不理解,但真实数据总会反映某种深层的原因。但是有时需要知道更多的情形才能判断。一开始我就声明我没有发现这个,但直觉使我觉得那与系统运行效率的变化是一致的。我也犯了一个错误,将数据的矛盾(电机和变频器参数设置的矛盾)当做是人为修改了数据,表示抱歉。但我真的很反感那种行为。抱歉,兄弟!

网友A:
你的这种态度,是做技术的料!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