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生产中测量纯水用什么流量计

楼主(2015-04-05):
目前,有个项目需要测量纯水,我考虑要涡轮流量计。但是也有人说用涡街流量计、转子流量计,我知道这三种应该都可以,但是用哪种比较方便专业呢?

网友A:
转子(包括旋翼表)流量计、涡街流量计还是质量流量计哪个更好,这个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选用了。
转子流量计简单、便宜,但是计量精度差;质量流量计价格比较贵一些。一般可选用涡街流量计更好一些。只是工况提出尽量准确全面,宽流量范围里远离设计工况点的流量计量误差要大一点。还是具体情况具体选用吧。

网友:
纯水应该是最容易的,又没有腐蚀性 不要求防爆,随便选个便宜的了

网友B:
建议小口径的话,选择涡街流量计。口径大一点儿的话,选择夹持式的超声波流量计,比较经济。

网友C:
我们用的是电磁流量计,你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D:
纯水用卫生级的流量计,什么类型看你具体管道工艺,我是药厂的,一般用burkert 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的是电磁流量计,你可以考虑一下。

电磁流量计不能测量纯水

网友E:
建议用涡街流量计 电磁流量计不能测量纯水

网友F:
涡街流量计或者超声波流量计,电磁流量计不行

网友G:
还是要看你项目用水量的大小、管径、安装位置和使用目的来选,涡街和转子都是可以的。

网友H:
看流量大小,流量小一般用涡轮,流量大就用涡街吧

网友I:
你可以联系我!我做进口仪表!QQ:511640319

网友J:
兄弟我是台湾创基仪表生产厂家的,你可以加我QQ:2924358

网友I:
加我 QQ:511640319

网友K(2015-07-30):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的是电磁流量计,你可以考虑一下。

纯水不导电,不能用电磁流量计测量。。。

网友L(2017-01-03):
精度高的话,选用HK-CMF系列质量流量计,可以达到0.2%的精度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的是电磁流量计,你可以考虑一下。

 纯水的话电阻过大,近乎绝缘不太适合用电磁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