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PLCSIM通讯连接设置

楼主(2015-04-05):
一、     MPI网的仿真
1、     PC/PG端口选择:STEP7选PLCSIM(MPI),WINCC选MPI(Wincc)――>PLCSIM(MPI)。
2、     先在STEP7V5·4软件编好控制程序。
3、     打开S7-PLCSIMV5·4软件,在出来的窗口中勾下面的那个选项,点第二个选项,选择打开STEP7V5·4程序的项目。
4、     下载程序并运行。
5、     打开WINCCV6.2并新建项目,在变量管理添加新的驱动程序,选····S7···的,然后在MPI新建连接,在属性里把插槽号改为2,在MPI上点击右键――>系统参数――>单元――>在逻辑设备项选择“PLCSIM(MPI)”。
6、     新建变量并编辑画面,然后保存运行。(和6·0的版本一样)

二、     TCP/IP网的仿真
1、     1、PC/PG端口选择:STEP7选PLCSIM(RFC 1006),WINCC选CP_I2_1:――>PLCSIM(RFC1006)。
2、     先在STEP7V5·4软件组态硬件(要有CP343-1并填入IP地址)并编好控制程序。
3、     打开S7-PLCSIMV5·4软件,在出来的窗口中勾下面的那个选项,点第二个选项,选择打开STEP7V5·4程序的项目。
4、     下载程序并运行。
5、     打开WINCCV6.2并新建项目,在变量管理添加新的驱动程序,选····S7···的,然后在TCP/IP新建连接(记得填入STEP7组态时的IP地址),更改插槽号为2。在TCP/IP上点击右键――>系统参数――>单元――>在逻辑设备项选择“CP_I2_1:”。
6、     新建变量并编辑画面,然后保存运行。(和6·0的版本一样)

三、     PROFIBUS网的仿真
1、     PG/PC接口选择:STEP7选择S7ONINE(STEP7)――>PLCSIM(PROFIBUS),WINCC选CP_I2_1:――>PLCSIM(PROFIBUS)。
2、     WINCC中在PROFIBUS新建连接,然后进入PROFIBUS的系统参数――>单元――>逻辑设备名称选:PLCSIM(PROFIBUS)。
其它和MPI及TCP/IP的仿真一样。

网友A(2015-05-24):
谢谢!说明的很详细,受益匪浅!

网友B:
很好的文章,很有用!

网友C(2016-06-04):
   1、PC/PG端口选择:STEP7选PLCSIM(RFC 1006),WINCC选CP_I2_1:――>PLCSIM(RFC1006)。

您好,这个RFC1006怎样选择,我的端口选择里没有呀

网友D:
IMV5·4软件,在出来的窗口中勾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