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水壶加热速度慢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5-04-05):
     常见原因是电源电压过低、室内电源线路或插头座接触不良,应首先排除。然后检查电热管是否严重积垢、底座与壶体的电源插头座间的接触是否严重不良等。若电热管积垢,可先用小刀轻刮,再用细砂纸磨光。如果底座与壶体的电源插头座间接触严重不良,可先清除插头座接触片和触点氧化层、污垢,然后校正其形状,使两者接触紧密良好。

网友A:
一般都是积垢较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