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低压控制箱用不用加接地端子,怎么加

楼主(2015-04-05):
用的UK接地端子,加在哪里,加多少个呢,

网友A:
多大的箱子需要多少个接地端子才能决定怎么安排接地排。

网友B:
肯定要加,信号屏蔽的,一般5到10个把,安装板底部

网友C:
一般来说多多益善,有些老外的柜子,接地端子排都好几个,有屏蔽的,有防触电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