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伺服控制-1

楼主(2015-04-05):
刚用三菱的QD77MS16简单运动模块,伺服驱动用的是MR-J4系列,由于本人是新手,以前没有做过伺服,也没有玩过三菱的东西,所以看了手册却让我束手无策。问题如下:

1:下面说明是QD77MS16的说明,Cd.180有停止型号ON,停止远点复位控制,定位控制,JOG运行等控制,但没有指定相应的点对应的控制。

2:下表是从简单运动控制模块设置工具提供的表格中截取的,从表中只能看到轴停止,正反转等功能对应的缓冲区,可是这个模块可以控制16个轴,每个轴对应的点是怎么样的呢?让人非常的confused。

3:如下是4轴和16轴控制信号的差别。

求大神指点!!!!!

网友A(2015-07-22):
D8140的值清零,也就确定了原点的位置。
    •实例动作方式:X0合到A点停止,X1闭合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