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不接电机无电压吗

楼主(2015-04-05):
abb变频器无报警,远控,电位器调到20hz.接上电机不转,相间测电压显1对地都380了,是超范围了,还是表不对2拆下电机线,测变频器输出无电压。应无电压吗还是设置问题,还是表不行。数字表,有时我可以测出不接电机时的电压的。试了多次不行,后来停了一下总电源。好了。怎么回事请高手解答一下吧谢谢

网友A:
变频器没启动,输出的UVW之间没电压,对地电压是通过IGBT绝缘电阻整流后的峰值电压。断开电源重启就有电压了。

楼主:
后来确定为轴承坏了但没报警,有输出电压,数字表量变频电压不精确。不是无电压是超量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