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变频器屏蔽线接法

楼主(2015-04-05):
防止PLC和变频器之间的控制信号线受空间电磁场的干扰,可在这些控制信号线的外层接屏蔽线,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此种接线一定要注意,对屏蔽的接地点只能选取一点。不管是在PLC一边,还是在变频器的一边。一般选在信号接收端,即变频器一边。这样,可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如果屏蔽线在两端都接地,会使屏蔽线上有电流流过,不但不能提高系统的抗干扰的能力,反而会加重外界对PLC的干扰。
屏蔽线的接法遵守下面的原则
⒈ 屏蔽线尽量靠尽电势低的一端,可以这么理解,一般我们认为地电势为“0”,而在事实情况下,如有两个接地端,某一时刻两个接地端会存在电势差, 在两个接电线之间将会有电流经过,这也是一种干扰。
⒉ 在实际应用中如果控制电缆经过的场所比较复杂需要多端接地的时候,我们一般采取割断屏蔽层,再不同的地方接地.较厂的控制设备通讯电缆屏蔽层接地也常采取这种方式。

网友A:
学习了,干扰一直是个大难题

网友B:
干扰做不好,以后多烦恼

网友C:
用来屏蔽的,必须一点接地,不能两点接地,否则不仅起不到屏蔽作用,可能加大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