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语句

楼主(2015-04-05):
求大神解释一下梯形图什么含义,刚开始学编程

网友A:
简单点说就是继电器硬逻辑电路转换成了PLC的软逻辑电路。有继电器电路基础就很好学梯形图。

网友B:
没用过这种PLC

楼主:
这个是三菱plc,主要是这些语句不大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三菱plc,主要是这些语句不大懂。

————————————————————————————

哪个位置的句子不太懂吗?

网友D:
可以百度下三菱PLC的编程手册

楼主:
说实话,一整段都不大懂

网友E:
当X006导通时,将X14到X17的BCD码转为BIN码存入D10中;
当D10中的数据大于数字6时,将数字6入D10中,即D10中最大是6;
再X006导通上升沿时D10内的数据与数字10相乘一次,结果存放在D11内;
将D10中的数据转换成BCD码并传送到Y06-Y09中。

楼主:
谢谢回答,已经明白了

网友F(2015-07-22):
了 。了M8349  这是一个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