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集A B 脉冲如何输出

楼主(2015-04-06):
我想用台达EH3plc开集AB脉冲进行输出,之前用的是DDRVA/DRVI脉冲加方向,但是不知道AB脉冲该如何输出,希望高位大师指教,最好附段程序,谢谢

网友A:
DDRVA与DDRVI依靠正负脉冲决定方向的。“AB相”就是脉冲(Y0)加方向(Y1):前进时先执行PLAY/PLSR,再输出线圈;后退则只执行PLAY/PLSR。

网友B:
需要设计DM的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具体是哪个要查一下手册:

可以看看我们设计的这个系统:基于PLC+HMI架构的免编程的控制系统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o1disthedfd&id=43163059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