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C高速脉冲控制步进电机的实时加减速

楼主(2015-04-06):
求教各位大神,PLC是s7 200,怎样才能用高速脉冲控制步进电机的实时加减速,就是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按下一个键后,电机可以加速或减速。

网友A:
是在定位过程中吗?200的在定位过程中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步进电机  脉冲频率 自己编程控制脉冲频率就可以了啊

网友B:
支持楼主的意见江西变频器维修

网友C:
楼主你好

这个你要在程序中用程序编程实现。

加速按钮控制不同的脉冲数量,转速就不同。

网友D:
加减速2个按钮,在程序中按钮按下时,生成一定的频率脉冲(取决于要求增减速度的快慢),加速正值、减速负值,叠加到PLC的主输出频率中

网友E:
谢谢楼主提供的宝贵资料!谢谢楼主提供的宝贵资料!谢谢楼主提供的宝贵资料!谢谢楼主提供的宝贵资料!谢谢楼主提供的宝贵资料!

网友F(2017-06-14):
这个有没有程序呢,像借鉴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