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多语言切换

楼主(2015-04-06):
WinCC可不可以用多状态IO域做不同语言之间的切换?求大神指导

网友A(2018-04-27):
1,对于多语言项目,要考虑非画面系统中的文本,比如报警记录的文本、,这个必须通过文本库来实现;你新添加了一种语言那么这种语言下的画面中的对象上的文字会以???形式显示,你需要自己修改输入你需要的文字,并不是说你添加了一种语言就能自动给你翻译过来,或者你使用easylanugage导出翻译再导入回来 2,转帖: 1.C脚本: { #pragmaoption(mbcs) SetLanguage(0x0409); /*英语(美国)*/ } { #pragmaoption(mbcs) SetLanguage(0x0404); /*中文(中国)*/ } 2.VBS脚本: HMIRuntime.Language=&H404 中文(中国) HMIRuntime.Language=&H409 英语(美国) 画面编辑器中做一个按钮,在按钮事件属性中,动态向导中双击Languageswitch,按照向导的提示选择切换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