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CO-vm05 ER E怎么办

楼主(2015-04-06):
打自动变频机不启动,按操作面板上的启动按钮,显示ER  E 怎么回事

网友A:
ER是报错,E应该是错误代码

楼主需要找手册看看

如果面板无法操作,肯定是已经设置为其它信号控制运行变频器了

找找设备说明书,看手册查参数,修改。但是记得备份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