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脉冲输出应用

楼主(2015-04-06):
    顾美全系列PLC都 具有同时输出 4 路高速脉冲的能力,支持的发脉冲指令有 PLSY、
PLSR、DRVI 三种。最高输出频率为 20K(100K 订货可选),允许同时输出互不影响。相同
编号的 Y 输出点在梯形图中也允许多重驱动,方便用户编程。以下就以 DRVI 指令为例,
介绍驱动 4 个步进马达驱动器的方法。
    允许高速脉冲输出的点分别是 Y0、Y1、Y6、Y7,与步进马达驱动器的接线如下:
                      脉冲输入端     方向输入端   步进马达驱动器电源负极端
步进马达驱动器 1       Y0               Y2           COM0、COM2
步进马达驱动器 2       Y1               Y3           COM1、COM2
步进马达驱动器 3       Y6               Y4           COM3、COM2
步进马达驱动器 4       Y7               Y5           COM3、COM2

测试过程:
1, 写入梯形图到 PLC 中,文件名为 2N-DRVI。使 PLC 进入 RUN 状态。
2, 使 X0 ON;Y0 输出 500 个脉冲,Y2 ON 正转。使 X1 ON;Y0 输出 500 个脉冲,Y2 OFF 反转。
3, 使 X2 ON;Y1 输出 500 个脉冲,Y3 ON 正转。使 X3 ON;Y1 输出 500 个脉冲,Y3 OFF 反转。
4, 使 X4 ON;Y6 输出 500 个脉冲,Y4 ON 正转。使 X5 ON;Y6 输出 500 个脉冲,Y4 OFF 反转。
5, 使 X6 ON;Y7 输出 500 个脉冲,Y5 ON 正转。使 X7 ON;Y7 输出 500 个脉冲,Y5 OFF 反转。

PLSY、PLSR 脉冲指令使用到的特殊元件如下:
                           Y0               Y1              Y6              Y7
发送结束标志             M8029            M8029            M8029           M8029
累计脉冲个数(32 位) D8140、D8141    D8142、D8143      D8150、D8151      D8152、D8153

DRVI 脉冲指令使用到的特殊元件如下:
Y0 Y1 Y6  Y7
发送结束标志  M8029   M8029   M8029   M8029
当前位置值(32 位)  D8140、D8141    D8142、D8143      D8150、D8151      D8152、D8153
执行时的加减速         D8048          D8048               D8048            D8048
时间(ms)
脉冲输出停止位         M8145          M8046               M8155            M8156
脉冲输出忙标志         M8147          M8148               M8157            M8158

注意事项:
1, Y6 用于脉冲输出时,不能同时使用 X0 作为高速计数的输入。
2, Y7 用于脉冲输出时,不能同时使用 X3 作为高速计数的输入。
4,Y6 用于脉冲输出时,不能使用 AD0- AD3 的模拟量输入。
5,Y7 用于脉冲输出时,不能使用 AD4- AD7 的模拟量输入。

编程技巧问答:
提问:FX2N 无法在梯形图编辑软件里输入 DRVI 指令,怎么办?
回答:可以通过整行复制/粘贴在 FX1S 梯形图编辑软件里的 DRVI 指令来解决

网友A:
顾美PLC,有机会试用一哈,类似三菱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