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数控系统TC5520可编程伺服步进电机好使么

楼主(2015-04-07):
两轴数控系统TC5520可编程伺服步进电机好使么,有谁用过呢?

我看到一个产品型号:

【主要功能】

1)自动:自动运行、空运行、单步运行

2)手动:电机正反转、回程序零、回机械零、输出控制

3)程序:程序的编辑,读入、删除、保存  淘店:工业品大狗

4)参数:系统参数、系统自检、IO设置、用户及厂商密码管理等

5)外部手动:控制电机正反转,启动、暂停、报警、急停等

6)指令丰富:20条控制指令

7)USB:可以直接用USB线对系统进行供电,方便开机画面及程序的传输,学习与操作

8)隔离IO口:带有与系统隔离的输入输出口,输出口能力最大可到1A

9)背面直接出端子接口:减少转接板,背面端子可以直接接线,清晰方便并且节省成本

【系统组成】

1)控制系统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2)高性能、高速度32位

3)液晶显示器(分辨率:192×64)

4)专用运动控制芯片(信号输出为:5V 脉冲+方向)

5)输入/输出(14路光电隔离24V输入,8路光电隔离24V输出,单通道额定500mA)

6)最大程序行480行

7)触点按键阵列(28键)

【系统数据】

最小数据单位:0.001mm

最大数据尺寸:±99999.999mm

快速运动限速:9000mm/min(脉冲当量为0.001mm),直线插补方式

最高加工速度限速:9000mm/min(脉冲当量为0.001mm)

最高脉冲输出频率:150KHz

控制轴数:1-4轴(X,Y,Z,C)

联动轴数:X,Y,Z,C轴可做直线插补,X,Y可做圆弧插补

电子齿轮:分子:1-99999; 分母:1-99999

主要功能:自动、手动、程序、参数、自检、设置等

网友A:
参数都这么详细了,好不好你自己不知道么?